图中液压用处-讨论一下

楼主(2012-02-29):
图中017是主泵,但是设计红色区域的还是第一次见,请大家说说是不是停车后泄漏的。

网友:
卸荷呀!这个图倒着看的

楼主:
是卸荷,不加也行,有啥好处

网友(2013-05-30):
应该是加载,使用叠加阀带节流,电磁阀不带电就是如图相位,当带电了此路切断,无法卸荷所以加载了,给系统提供两个不同的压力。

网友:
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13-08-31):
该回路连的是脏油腔,至少说明回路是回油箱的。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方便拆装的时候卸掉油压。我到是想知道930的插装阀有啥用,如图不是和单向阀作用一样了么

网友:
想知道红圈里左侧的空循环是干什么用的,上面写明DN10,还用了n个阀块和油道?哪位大侠给个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