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气缸轴的偏移?

楼主(2012-02-29):
准备做个气动铆接端子的机器,纠结于如何保证每次气缸轴在径向的偏移控制在0.1-0.2mm以内

1.准备用左侧的这种标准气缸(或者拉杆式),是否轴的稳定性要比右侧的气缸稳定性好?气缸规格:缸径63x25mm行程

2.上图导杆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气缸轴在径向的偏移吗?气缸规格63x25的前提下能否保证轴偏移在0.1或0.2mm以下

3张简单示意图
3.另外我在考虑是否要用双v型导轨?个人感觉精度没有问题了,就是和上面比制造比较麻烦
各位大侠请多多赐教哦

网友:
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两根圆棒光轴做上下导向及定位,就和模具一样,气缸的功能是上下运动和压力,这样气缸钢杆就不会受径向力了。你用两组V型还行,一组肯定是没意义。

网友(点评):
图上那些例子里,和导杆接触的那板子感觉很薄,摩擦角会不会偏大,然后实际的定位作用是不是很有限?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下双导杆的,就是气缸在中间,然后两边加精度高的导杆,导杆上面可以上轴套,这样精度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下双导杆的,就是气缸在中间,然后两边加精度高的导杆,导杆上面可以上轴套,这样精度有保证

是不是这种,感觉和2根导轨接触的板子大概只有1-2cm厚,不知道导向效果如何
个人感觉左右方向导向能力要优于前后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种,感觉和2根导轨接触的板子大概只有1-2cm厚,不知道导向效果如何
个人感觉左右方向导 ...

楼主为什么只往压力机想办法?何不换位思考?把你的模具或者夹具做上下定位呢?就是在你加工的夹具或模具加导柱!这样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只往压力机想办法?何不换位思考?把你的模具或者夹具做上下定位呢?就是在你加工的夹具或模具 ...

谢谢大侠指教
大家讨论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结构来实现目的,另一方面公司里有很多加工这种产品专用的夹具和模具(夹具比较小,不太适合加导杆),如果磨损或者损坏也会比较方便更换

网友:
有活塞杆就是6角型的,自然轴就不转了。要是缸径大了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上下模采用导杆或者轨道导向。。。气缸只作为驱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种,感觉和2根导轨接触的板子大概只有1-2cm厚,不知道导向效果如何
个人感觉左右方向导 ...

啊,我跟你说的那个是那个导向的板可以称为块了,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