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好方案,通用汽油机的缸头,摆放缸头的车子,可以拉来拉去

楼主(2012-02-29):
通用汽油机的缸头,摆放缸头的车子,在车间内可以拉来拉去。

竖着放,因为两面是加工面,平放要弄脏加工面,所以要竖着放。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竖着放,用5MM用不锈钢条弯曲成你产品的侧面形状,然后焊接在工具车上,即便是接触也是点接触,不会大面积接触。油污什么的就不会黏在工件上了。就和洗碗机篮子一样,那样就不会弄脏加工面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铝合金型材拼接成框,底部安装脚轮,用5MM塑料板焊接成格装,分2-3层固定在小车上,每个格内放一个工件。

网友:
我们就在做大众的物流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