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结构中的传动有间隙怎么办?装配体中自动显示距离配合的尺寸怎么取消呢?

楼主(2012-02-29):
如图是我设计的一个转盘结构,是用同步轮和同步带传动的,现在的问题是:手轻摇转盘时,转盘和转盘下面的同步轮会同时左右转动(角度不是很大),但电机上面的同步轮却不会动,我觉得是同步轮和同步带的配合有间隙,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有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另外装配体中自动显示距离配合的尺寸怎么取消呢(图中绿色的是尺寸)?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带和轮之间摩擦太小?

网友A:
如果楼主要求高,工件转速不高的话,还是选用精密涡轮蜗杆传动。马达驱动蜗杆轴。这样间隙摆动就会小很多。你的同步带是柔性传动,还要就是同步带过长也会导柱间隙摆动。所以别指望能精密传动。画图软件本人不太会玩。所有也解决不到楼主所问问题。

网友B:
造成原因有多种,其中的可能主要原因:1、转盘轴与孔配合不当,即加工精度不够。2、孔内键过盈配合不当,或者已有间隙。3、也有可能所用材料强度不够,磨损后,造成间隙。等等。装配体中的配合是否可以进行修正。

楼主:
同步轮和转盘已经被M16的螺杆夹紧成一体了,上下按都按不动的,而且我也说了,是同步轮和转盘同时在一起动,所以不会是转盘与同步轮,轴的配合问题。因为它们是一起动的,表示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要求高,工件转速不高的话,还是选用精密涡轮蜗杆传动。马达驱动蜗杆轴。这样间隙摆动就会小很多。 ...

要求不高。。但我是想找出结构能摇动的问题,并解决,而不是要更改结构!

网友C:
大家其实误会楼主的意思了,楼主是说在软件中电机的同步轮不动,而非实际情况。其实你在配合中没有选择机械配合运动,所以电机的同步带轮是不动的。另外,想不要显示尺寸也很简单,在左边结构树栏中的注解上右键勾去显示参考尺寸与注解的勾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但我是想找出结构能摇动的问题,并解决,而不是要更改结构!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研究了下现成的伺服马达传动送料机构,他是一台伺服马达轴有同步轮,同步带,带动一组从动滚轮。滚轮之间是此轮配合同步,两个滚轮压合在一起,作用是压夹住料带往前送。
伺服马达是传动机构,滚轮是从动机构,在从动机构轴的另一端有个角度编码器和从动轴连接的,两年前我修过此系统,那时问题就是伺服马达轴不停的抖动,原因是从动部位的编码器和伺服马达内部编码器数据有偏差,为什么呢?就是同步带有点点松,所以导致两个编码器,自动校正,所以产生不停的动力抖动。伺服系统还报警。
之前大家不停的找原因,都没有找到,后来我无意用手按了按同步皮带,感觉有点点松,就一点点哦,我就把螺丝松了从新校正再紧固。结果就好了。到如今再也没用出现过那种问题了。
我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马达传动?旋转目的是什么?我不清楚你工作原理,你只是笼统的说说,很难给你下结论。

网友:
转盘能转动,轴与孔肯定是有间隙的,会不会是间隙大了,或者轴颈短了。设计两个轴承位,轴向距离拉开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但我是想找出结构能摇动的问题,并解决,而不是要更改结构!

呵呵 我说的就是 实际情况,那机器已经做出来好久了。但问题没解决也就没出货。。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尺寸显示问题。。你说对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其实误会楼主的意思了,楼主是说在软件中电机的同步轮不动,而非实际情况。其实你在配合中没有选择机械 ...

呵呵 我说的就是 实际情况,那机器已经做出来好久了。但问题没解决也就没出货。。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尺寸显示问题。。你说对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研究了下现成的伺服马达传动送料机构,他是一台伺服马达轴有同步轮,同步带,带 ...

用的是私服马达呀。。。旋转目的是 5工位 循环 换位。工作原理就是,5工位 的上方有结构会同时工作,完成一次工作伺服电机就旋转72度来循环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研究了下现成的伺服马达传动送料机构,他是一台伺服马达轴有同步轮,同步带,带 ...

另外问下,这个签名在哪设置啊“学海无涯,苦干活,脚踏实地去做人,认真负责去做事。努力过后才有希望。  无锡恒风工模有限公司:老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成原因有多种,其中的可能主要原因:1、转盘轴与孔配合不当,即加工精度不够。2、孔内键过盈配合不当,或 ...

嗯,有道理,我同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这个签名在哪设置啊“学海无涯,苦干活,脚踏实地去做人,认真负责去做事。努力过后才有希望。 ...

你既然是伺服驱动,干嘛不把工件同步轮做大直径的呢?伺服马达用小直径的,一比五或一比十。伺服本身定位精度都较高,转速高,你工件轴用大同步轮,这样皮带摩擦面积就大,稳定性高,在马达制动停止时惯性相当小点,明白杠杆原理就明白我说的了。再者你工件负载重,惯性大,肯定是有一定摆动的。这种问题很难控制。要么就把工件轴和伺服马达直接连接,伺服加行星减速器。伺服控制算法算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是伺服驱动,干嘛不 ...

同步轮我选用的是1:1的,也就是主动轮和从动轮都是一样大,一样的齿距。是不是从动轮比主动轮大的情况下,同步轮和同步带配合就没有间隙啊。。可那样小同步轮带动大同步轮,电机会不会更吃力呢?另外请问大小同步轮如何配套使用呢?也就是主动轮用16齿的AT10,从动轮可以用多少齿的呢?19齿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传动比怎么算呢?是不是16:19?
现在的问题不是惯性问题,而是机器就停在那不动的时候,用手去拨转盘,转盘都会来回被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是伺服驱动,干嘛不 ...

找不到个性签名的位置,你帮忙附个图咯。。谢谢了。。

网友(点评):
就在你空间头像下面有个《 更新资料》里面就有了

网友(点评):
更新资料里有个个人信息栏点进去就有了自己随便填。

网友(点评):
个人信息下面有项个性签名。

网友(点评):
帮我研究一下那个结构的问题呀。。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是伺服驱动,干嘛不 ...

帮我研究一下那个结构的问题呀。。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是伺服驱动,干嘛不 ...

我弄了个性签名了。。试试看有没有你那效果。。我加了你QQ啊。。怎么没上线啊。。一起研究下这个结构问题啊。。

网友(点评):
家里网络这几天断线,短期没法上网。今天在外面。这段时间本人较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是伺服驱动,干嘛不 ...

怎么刚刚的签名没有显示呢?是不是等级不够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本人也不了解,你联系管理员: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