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设计,请教

楼主(2012-02-29):
现要设计一个气动控制装置,想用脚踏开关控制气路的开关来控制气缸伸缩。请问其它都需要哪些元件?

网友A:
脚踏开关阀,气管接头,气缸,节流阀,好像就这些够了,

网友:
三联件,气管别忘记了

网友:
气缸,电磁阀,节流阀,油水分离器,脚踏开关
如需要延迟或者自动复位可以考虑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
连杆机构,电磁阀,行程开关等

网友:
看你要实现什么动作,以亚德客的产品为例:APC螺纹直通,GFC三联体,APC螺纹直通,PU管,APC螺纹直通,脚踏阀,APC螺纹直通,气管,排气节流阀,气缸

网友:
先搞清原理再列元件,单作用气缸,气源过来--三联件处理--脚踏开关(气开关)——单作用气缸(各元件加接头,气管)。双件用气缸的控制,气源过来--三联件处理--换向阀--脚踏开关(电控式)--气缸(气缸加节流阀,其它各元件加接头、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踏开关阀,气管接头,气缸,节流阀,好像就这些够了,

中间不需要电控制吧!

楼主:
从未接触过气动,想利用气动控制,感觉这么复杂啊

网友B:
这个就是叫人家帮你搞个气路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叫人家帮你搞个气路原理图啊。。

有谁给搞个吧,谢谢喽

网友(点评):
8楼很详细,根据8楼在看书,就可出原理图了

网友:
8楼不是已经给你说很清楚了嘛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气动回路需要的原件,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气缸的行程如何控制?

网友(点评):
可以用机械方法,限位块之类的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中。我们也做气动控制相关的机器。

网友:
有气源的话就从那个气源处理的三联件开始,把控制阀改为你要的脚踏开关即可,主要是三联件以及你要用到的部件的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气动回路需要的原件,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了

网友:
如果厂里有压缩空气的话,只要有气管,接头,就行,要正规点,加个气源二联件

网友:
我也想学,感觉不是很复杂,需要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2012-12-22):
嗯,在公司看见一个过一脚踏开关,看看了楼上的回答觉得已经很好了
气缸(调速阀x2)-电磁阀(24v电源供应器)
脚踏开关(电源开关)
三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