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该怎么加工?现在效率太慢了

楼主(2012-02-29):
伞齿和三面刃铣刀的结合体,齿数120,外径300,厚度25,锥面角度20度

我的设想是用分度头装夹,在卧铣上调整角度铣齿槽,由于齿数多,感觉这样加工效率太慢,如果中间错一个,那就前功尽弃了,大家说说看,还可以怎样的方式加工出来

网友:
1.立加+第四轴
2.卧加
不过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效率高。

网友:
卧铣加分度头应该是在普铣 上的加工方法了吧,现在应该都用数控什么的了吧

网友:
电动分度头,加立数铣可以吗?反夹内孔

网友:
如果在普铣上加工。就得用分度头装夹。

网友:
如果是单件生产就一般加工方法就可以了,如果批量生产,采用专门的滚刀加工比较快

网友:
选对刀子效率就高了

楼主:
插床可以加工,可惜刀杆的倾斜角度最大只有8度,如果制作一个分度头安装在牛头刨上并用挂轮连接好,那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