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出现的黑皮,请教

楼主(2012-02-29):
想请教各位高手,对机械加工中出现的黑皮如何定义,黑皮是怎么产生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刀具加工转速,工装夹具,零件材料等。

网友A:
黑皮一般是指毛坯残留,比如余量不够了没车到。

网友B:
一般是加工余量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皮一般是指毛坯残留,比如余量不够了没车到。

加工不到位?应加工的部位,由于毛坯问题,而没加工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不到位?应加工的部位,由于毛坯问题,而没加工到吗?

不一定是毛坯问题,也可能是装夹问题,余量够,没找正也会留黑皮。单纯加大加工余量只能造成材料浪费,机床和刀具无意义损耗

网友(点评):
对,装夹也有问题。

网友C:
黑皮是毛坯表面那种吗?描述不够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加工余量不够造成的

那请问,若是加工余量不足,还会造成哪些影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皮是毛坯表面那种吗?描述不够清楚哦

不是,是加工面黑皮。比如铣平面时,出现一块加工区域出现黑皮。

网友C:
颜色略微深一些,对吗?并不是很黑那种

网友C:
忘了问了,是什么工件,锻件吗?铸件?还是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颜色略微深一些,对吗?并不是很黑那种

是的。非常准确,呵呵,这种现象是叫黑皮吗?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呀。可能的因素有哪些呀?
呵呵,非常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本人刚刚踏入机械行业,请多多指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问了,是什么工件,锻件吗?铸件?还是棒料

是大型的铝铸件。用于发动机油泵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若是加工余量不足,还会造成哪些影响呀。

严格说来,加工件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是最后一道工序出现加工余量不足而且有精度要求的话,基本上会成为废品或让步使用,这样不光工件质量没法保证,连产品都会成为次品.不过现在很多小企业不会管这些,能凑合用就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说来,加工件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是最后一道工序出现加工余量不足而且有精度要求的话,基本上会成 ...

谢谢,今天学了不少。

网友C:
如果是铸铝的话,跟加工关系应该不大。应该是铸铝工件组织不够均匀,局部有硬点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铸铝的话,跟加工关系应该不大。应该是铸铝工件组织不够均匀,局部有硬点造成。

谢谢,我以后多多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呀。

网友:
加工余量不足会造成什么?  很可能就报废了。

网友:
是满刀切的时候振刀,产生的高热量,而产生的黑皮。避免的方法呢就是劲量不要满刀切。实在不能避免满刀切的时候走刀转速都得降低至正常走刀的20-30%。

网友:
表面冷却不到位出现氧化,或者是材料易氧化,过热发生氧化

网友(点评):
楼主的可能是这种情况,不过应该不影响工件整体吧。

网友:
材料问题  供应商 或者采购问题 1个字 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