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铣出活直线度不合格,中间窄,是何原因?

楼主(2012-02-29):
一台南通产x63床子卧式铣床,铣工件侧面铣出的活中间窄。差有0.3-0.4mm。望高手帮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工件厚度60mm长800mm宽200mm铣完以后中间是199.7mm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加工过程中受热变形,中间鼓,洗得多。分粗精铣。
再有就是机床导轨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没留余量精铣吧 而且粗铣走刀是不是高了

网友:
拿图叙述。没能明白意思

网友:
是否与内应力有关???

网友:
只能说明那师傅技术好?

网友:
应该是加工出来的平面度不平吧,是不是平面中间凹进去?语言表达都不清楚,真是的,还中间窄呢
这个问题简单,调整工作台的倾角,调整到与主轴垂直就行了,
端铣的时候,如果主轴与工作台倾斜一个角度的话,加工出来的平面就会中间凹,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平行度

网友:
侧面铣削造成侧内凹;刀具最好用颈部避让型。分层铣削,刀具不可伸长,切入量,进给量不易过大。安装用具的工件支撑面垂直度不够。一定用逆铣。精加工用顺铣,但要调整顺逆螺母。

网友(点评):
不是平面度啊,是平行度。

网友(点评):
对呀你侧面铣宽200mm铣完以后中间是199.7mm左右。对吗?侧面铣后不是直线而是弧。中间内凹测的尺寸199.7mm。还有检查主轴轴向是不是串动量摆动量太大。侧铣有好几种铣法。你是用的那种讲明白。

楼主:
图能看清吗  是不是图不清楚是卧铣侧面工件顺工作台压的

网友:
工件加工中有热量,尤其工件中间的热量比两头要散得慢所以会产生热变型,,,,,

补充内容 (2012-3-9 16:05):
个人不才愚见而已,当然也是现实工作中有过的。。。。。。YZY—YXY你包含一点。。。。。

网友(点评):
厚60mm宽200变形能那么大???你以为火焰切割

网友:
平面度可能会有影响,粗铣留余量

网友:
明显热变形,应该是压到工作台面上铣的,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