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普通螺纹的各项数据如何确定?

楼主(2012-02-29):
加工普通螺纹时,光杆的直径怎么确定,车螺纹的详细步骤注意点是什么,求系统的解答。

菜鸟请教。谢谢。

网友:
外径车小15丝(钢件)如:M8X1.25外圆车到7.85  铜铝件车小0.05~0.1
G00X11.Z2
G1G99Z0.5F2.
G01X9.
G92X..Z...F1.25
X.
X.
X.
....最后一刀是X6.35(8-1.3X1.25)螺距大的不能用G92

网友:
是数控还是普车,叙述清楚

网友:
如果是数车,最后一刀最好重复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