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5.0画图时选中中心线长按鼠标右键时未弹出下拉菜单

楼主(2012-02-29):
1. 发现XP也是   用proe5.0画图时选中中心线长按鼠标右键时未弹出下拉菜单,而是直接将proe整个窗口关闭了      。

请问是盗版问题么?

2. 两直线间倒圆角可自动消除多余线段  但直线与圆弧间倒圆角就不会 需要自己删除:倒角 也是  有什么奥妙么?

3.还有5.0的中心线与几何中心线 好像功能一样 但看视频都是对称用中心线 旋转用几何中心线  有区别么?

4.运行Pro/E有时提示dbg_err_crash() - continuing from serious error (ORDER_DEBUG)信息是什么意思?

谢指教

网友A:
1,可能是你的软件下载的时候文件就有问题了,一般选用M010以上版本,也可能与系统有关,2,问题同上~

3,几何中心线其实就是鸡肋~ 只能用来旋转,区别你已经知道了

4,这个没什么影响。似乎和破解文件有关~  改下COFNIG试试,
graphics选项设定为:win32_g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是你的软件下载的时候文件就有问题了,一般选用M010以上版本,也可能与系统有关,2,问题同上~

3 ...

谢  下载的的安装包需用虚拟光驱装  直接解压打开有时就会造成1那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