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径百分表

楼主(2012-02-29):
       长时间使用内径百分表,导致测头磨损,圆弧磨平,请问哪里有的买,是不是固定侧头和活动侧头都能买到,测头对于不同品牌和规格的内径百分表有没有区分?谢谢。

网友:
不同品牌的连接螺纹可能不一样,那个测头是可更换的,最好直接按照原来的牌子去询价,应该能买到的

网友:
正规厂家都能够并应该提供活动测头或可换测头的更换配件,这属于产品售后服务的基本要求

网友:
表头可以买到,这个是通用的,各生产厂家一样。活动测头各个厂家标准不同,需确认一下的。固定测头厂家一般不提供备件的。

网友(2012-07-19):
我推荐你使用日本的百分表,PEACOCK的,专业做表的厂家

网友:
表头一般比较好买,至于测头你可以拿着原件到量具市场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