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问题

楼主(2012-02-29):
        用加工中心加工17的孔 长230的通孔。订做的是加长钻头 镶合金钻头 工作部分长240  转速400 用钻孔循环 单次进刀0.2 进给F=30  加工材料很硬  效率太低 而且每个钻头只打一个孔 就磨损的厉害 太浪费 关键是孔偏斜 偏了有0.5  钻孔之前都预打了中心孔。
         想问各位大侠 是不是需要刃磨钻头 改进钻头的性能 改变角度修横刃?
                                我们想先用普通的钻头先钻一部分 然后再用加长钻 是不是可以减小偏斜?
                                两头对打 我们都否决了 认为基准不同 孔会接不上
                              还有就是如果钻头断在里面 怎么取出  活是不能半途拿下来的 有定位要求呢 。
          现在就是想以现有的设备刀具改变工艺 减小孔的偏斜 提高效率

网友A:
q=0.2?效率太低了把   又不是小钻
钻孔偏斜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1,中心横刃太宽 钻头无法定心2.两个切削刃不等高3,屑子无法顺利排除
效率低的话   如果是我  我就700RPM F60 Q5    (前提钻头得好)

网友:
你这样钻孔歪的几率很大。你要不扩孔试一试,那样也能一定程度减少偏斜。
明天我去问问我厂里的工程师,他年轻的时候手工钻过“笔杆子”的模具,偏差0.2

网友(点评):
如果选择更小的钻头 偏斜会更大 扩孔这么长的距离 能减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2?效率太低了把   又不是小钻
钻孔偏斜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1,中心横刃太宽 钻头无法定心2.两个切削 ...

横刃是不是要修模的小点 多大为宜 钻头是订做的新的不是自己磨的 两边不对称估计影响不大 我看了下钻头横刃确实有点宽,排屑估计也有点影响 材料挺硬 声音兹拉兹拉的 刺耳 顶角是不是要大点 谢谢

网友(点评):
横刃太小容易蹦 你是什么材料啊 不行就磨制群钻把 (貌似17的钻有点小)

网友B:
你做引导孔了吗?230mm-引导孔最少达到60-80mm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就是先打60-80长的孔 换加长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引导孔了吗?230mm-引导孔最少达到60-80mm

不是,你先用16钻头打到60-80深。在用17一引导孔刀打透。17-用抛物线钻头打。工件和主轴一定要垂直!

网友:
把引导孔打透

网友(点评):
引导孔刀是什么样的 抛物线刀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写错了。是在用17mm抛物线钻头将引导孔打透。抛物线钻头又叫深孔钻。你到淘宝网看看。

网友(点评):
哦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慢慢打不要急!

网友:
车床可以做达到楼主的要求吗?不懂求教,或者买台深孔钻来做?

网友(点评):
车床应该不好做 深孔钻当然行了

网友(2014-01-24):
你那有深孔钻设备?

网友:
可以考虑枪钻

网友:
这种孔拿枪钻来钻嘛  光洁度和空位置都能保证

网友(2014-03-08):
磨群钻啊,我们在摇臂钻上钻过300长的直径15的孔偏差在0.2。

网友(2014-06-01):
先打一段引钻50-80 在用长的打,钻头磨好点,应该可以

网友(2016-09-09):
用枪钻加工会好点

网友:
应该是先打中心孔,再深孔钻打通,精度要求高的话还要铰孔。

网友(2021-10-15):
单从加工进给速度来说进给100左右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出口偏斜可以使工件旋转3 l& J' k1 M9 T5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