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拉弯矫电机选择方法。

楼主(2012-02-29):
请教铝板拉弯矫开卷、卷取、及张力辊电机选择方法。
最好有公式,能看明白的,现在有点迷茫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茫什么?先说说你是怎么选取的,才可以帮你分析问题所在啊!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不是开卷卷取电机选择了,这个我解决了。
现在是张力辊电机选择,不知道这四个辊子电机如何匹配,入口四个辊子张力加一起应该比开卷机大多少;
出口的四个辊子张力和卷取机张力比较,该如何选择。
多谢。

网友A:
迷茫什么?先说说你是怎么选取的,才可以帮你分析问题所在啊!

楼主:
比如说:来料厚0.8,宽1500,7系的,屈服系数20,机列速度要求200米/分,套筒为Φ505xΦ565
请问开卷机、卷取机、张力辊电机减速机如何选择及互相匹配问题。
多谢。

网友A:
给你看两篇文章你就会明白了!
拉弯矫主要参数的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两篇文章你就会明白了!
拉弯矫主要参数的确定

谢谢您给的这两篇文章,把书上的公式给简化加经验化了,挺好。
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只是提到张力辊组的参数设计,根本没把开卷、卷取算进去呀
如果来料厚或者从轧机上直接下来的,张力大,估计对张力辊租的设计,就有很大影响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开卷张力考虑进去,还有就是卷取张力。
可这两篇文章里,仅钢带那篇提了一嘴来料张力,铝板那篇,干脆没有提,就是把书本上的公式给简化再加上些经验。

瞎说,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还请您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