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请教

楼主(2012-03-01):
本人才疏学浅,特来向大家请教

.如图,为直径20的孔开的键槽.   本人认为可以通过线切割,   还有插床来实现。但是本人受现状所困.没有机会亲眼见到插床,线切割加工键槽。哪位朋友方便的话,发张图片看看。

补充内容 (2012-3-2 11:47):
保证键槽与上下边平行

楼主:
急需解决啊,大家帮帮忙忙啊

网友:
这个键槽干什么用的,精度高不高,线切割精度不高,插床精度较高,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这个结构要求高吗。对强要求有多高?如果两样都不重要的话,建议直接用铣床加工,键槽底部做成圆弧状。很省事。

网友:
关键看你的材料板多厚的,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直接冲出来。

网友A:
都讲是键槽啦,还问干什么用的?当然是装键用的。精度要求基本两侧3.2.下边一面6.3。铣好像不行,有圆角的,插床没有,就线切割吧。既然是装键的,肯定不会是很薄的,冲压更不合理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讲是键槽啦,还问干什么用的?当然是装键用的。精度要求基本两侧3.2.下边一面6.3。铣好像不行,有圆角的, ...

你说的是表面粗糙度,与精度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表面粗糙度,与精度是两个概念。

尺寸公差和行为公差是精度要求,表面粗糙度也是精度要求呀?有配合的尺寸一般精度较高的。就像这个键槽的加工就是有标准的公差要求和粗糙度要求的,精度基本就是一样的。国标的东西,精度还用问吗?

网友:
还有线切割快走丝表面粗糙度不高,尺寸精度还可以。慢走丝很高的精度的,凸轮的轮廓很多都是先切割出来的,精度不高的话,凸轮就没有用啦。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的,我自己也不从事加工,我是设计的,说错了,请原谅!

网友:
1.线切割,键槽留余量0.2。2.钳工修配键槽。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我支持 我也不知道行 不 请指教

网友:
我加工齿轮花键就用的线切割,这根应该没问题。另外可以用万能工具铣换个头,焊吧刀可以试试吧,要求不高的话,应该也行的

网友:
线切割吧直接成活没问题

网友:
我们做键槽如果是批量小的
都是线切割
还有不知道楼主材料是什么
如果是不锈钢201的插键槽就比较困难
我们做过一批产品用201材料不通孔
插键槽很困难
后来一直用的加工方法是做铜公打火花
8宽58深15块钱一件

网友:
看你的量有多少多了用拉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