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精机MH-63立加冷却水路怎样疏通?

楼主(2012-03-01):
我公司有一台MH-63立加,主轴喷射冷却管路堵塞非常不畅,冷却水喷不到刀具上,经常造成刀具烧毁加工零件报废,给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自己在外面加一管路,增加一个冷却管,直接对着刀具和工具进行冷却就行了。

楼主:
也只能这样试试,谢了!

网友(2012-06-13):
老板 可以加一个管道或者把坏管道给换了

网友:
老板,以后有什么情况,给留言好了,要是我知道的,能帮上忙的,就给你些建议,我不知道的,就没办法了,. ^! t& y; J- q- |
    因为大多时候不在你的机台现场么,所以最好有些图片么,群里的牛人很多的,大家都会给你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