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车间除尘,求方案,求设备

楼主(2012-03-01):
喷涂车间除尘,求方案,求设备
工况:
一。喷漆,喷漆柜尺寸2.5-3米X2米X2米
二。喷粉,喷涂柜尺寸2.5-3米X2米X2米,要求可回收

网友:
喷漆不了解
喷粉我们是静电喷涂 设备本身回收率就挺高的 喷粉室外的搞个好点儿地吸尘器

网友:
喷漆除尘,如果为改善工作环境(不回收)可以用引风机,回收需要旋风除尘器;喷涂回收需要加布袋除尘器。具体参数根据你们设备的要求

网友:
我们过滤棉下面有个集料斗,但是回收的质量不高。。我们也是想采用流幕式的加点什么技术进去,将粉尘与杂质分离

网友(2012-05-05):
楼主的要求有点不太清楚
喷漆是漆雾,当然是废气处理。喷粉是粉末,一般有自带回收系统,可直排的

网友(2012-06-17):
喷粉:旋风式回收
喷漆:多级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