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0,63的气缸缸筒的材料是什么,价格怎么样?

楼主(2012-03-01):
请教下大家,咱们常用的缸径40,50,63的气缸缸筒的材料是什么啊?价格怎么样?

楼主:
等了好久,自己帮自己顶下

网友A:
看你的用途和加工方式,低、中碳钢不锈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用途和加工方式,低、中碳钢不锈钢等。

有铝合金的吗?请教下

网友B:
应该是冷拉无缝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冷拉无缝管吧。

哦,是气缸,还是油缸啊

网友:
气缸一般是用铝材的。材料有6063、6061、6005。具体价格在网上可以查到。标准尺寸,一般有铝挤成型。

网友(点评):
谢谢,能告诉我气缸筒一般壁厚多少吗

网友:
你想干嘛呀,我你看是什么牌子啦,价钱与行程和缸径成正比,40的100行程亚德客不到200,SMC不到400.一般的缸径材料是铸铝或者不锈钢的,可以选择

网友(点评):
哦,谢谢.我的公司用的杂牌子,63的行程175才70

网友:
嗯。楼上两位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我在网上看过SMC的是用铝材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缸的工作压力是多少,安装空间足够大话,可以选低强度的材料,否则就的选高强度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缸的工作压力是多少,安装空间足够大话,可以选低强度的材料,否则就的选高强度材料的

缸的工作压力在0.5~0.7MPa

网友:
一般小缸径的气缸都用铝全金缸体,材料轻,耐磨。
铝合金经挤压成型,再衔磨,硬质氧化而成。
0.5--0.7的气压完全能适用。
我们这里是气缸基地,都这么做的。

网友(2014-05-20):
气缸一般都是铝的  油缸一般都是无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