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卧式加工中心

楼主(2012-03-01):
哪位大侠能发一些关于卧式加工中心回转坐标方面的知识 或者介绍一些关于卧加方面的知识 谢谢了

网友:
一般现在的加工中心,都有坐标转换功能,没有的话你自己写个宏程序转换,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在EXCEL里做个公式算!

网友:
数控机床的坐标系都是有定义的,可以参考数控机床设计等手册。关于回转坐标就是绕XYZ坐标转的就是ABC轴。

楼主:
其实也就刚刚接触卧加没多久 XY的回转中心和Z的回转中心自己也找过 感觉很值得研究 就希望多看一下这些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就刚刚接触卧加没多久 XY的回转中心和Z的回转中心自己也找过 感觉很值得研究 就希望多看一下这些方面 ...

卧加上只有x z回转中心自己找,y自己琢磨吧。

O9028卧式旋转中心

O9028(B-AXIS WORK CAL.)
(G65 P9028 R S A B)(XYZ)(IJK)
(W/OFFSET R TO S 54-59, 1-48)
(XYZ=SHIFT BEFORE CAL.)
(IJK=SHIFT AFTER CAL.)
#7=0.0039(X CENTER-ROTATION)
#11=-245.0267(Z CENTER-ROTATION)
IF[#2*#18*#19EQ0]GOTO3001
#18=ROUND[ABS[#18]](INITIAL OFFSET)
#19=ROUND[ABS[#19]](CAL. OFFSET)
IF[#2EQ#0]GOTO3001(B-SHIFT FM A)
IF[#18GT59]GOTO3002
IF[#19GT59]GOTO3001
IF[#18GT48]GOTO10
#31=#[6981+[#18*20]]
#32=#[6982+[#18*20]]
#33=#[6983+[#18*20]]
#1=#[6984+[#18*20]]
GOTO20
N10
#18=[#18-53.]
#31=#[5201+[#18*20]]
#32=#[5202+[#18*20]]
#33=#[5203+[#18*20]]
#1=#[5204+[#18*20]]
N20
#24=[#31-#7]+#24
#26=[#33-#11]+#26
#20=SQRT[[#24*#24]+[#26*#26]]
#13=ATAN[#26]/[#24]
#13=#13+#2
#2=#2+#1
WHILE[#2LT0]DO1
#2=#2+360.
END1
WHILE[#2GT360.]DO2
#2=#2-360.
END2
#24=[#20*COS[#13]]+#7+#4
#25=#32+#25+#5
#26=[#20*SIN[#13]]+#11+#6
IF[#19LT54]GOTO30
#19=[#19-53.]
G90G10L2P#19X#24Y#25Z#26B#2
GOTO99
N30
G90G10L20P#19X#24Y#25Z#26B#2
GOTO99
N3001#3000=1(DATA MISSING)
N3002#3000=2(WRONG WORK OFFSET)
N99M99

网友(点评):
能重发一下,每句注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