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 电缸的优缺点,请教

楼主(2012-03-01):
一直都说电缸相对气缸耗能小,使用条件简单便捷,而且速度行程可调精度高,这么一说,气缸就貌似一无是处?使用需要空气压缩机,气源系统,接线麻烦,耗能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厂用气缸呢?求各路大侠指明?

网友:
电缸的价格跟气缸的价格不一样的

网友:
电缸成本很高的,加工复杂
气动成本低廉

网友:
本人不是气动专业,也懂一点点。介绍的不好还望海涵。
楼主说的 两种动力是大同小异的产品,首先来说说气缸,气缸这种产品在市面上用了几十年了,很是成熟的产品,用得很广泛的一种产品。
气缸种类很多,比如无杆磁偶气缸,就是一根不锈钢气缸套里面是个强磁活塞,活塞上有密封圈,没有气缸推杆,缸套外也是一组强磁铁套,里外相互吸,形成里外同步运动。就叫磁偶无杆气缸,这种气缸的优点是,行程大。速度快,缺点是磁性力有限,不好做成大推拉力的无杆气缸。制造成本高。
普通气缸好处是经济实用而且常用。成本低,技术成熟。推力大,大型气缸能达到好几十吨,缺点是伸缩杆不能受大的侧向力,配合导轨使用。气缸都是电磁阀或气动控制阀来控制伸缩动作,由于高压空气的不稳定性,气缸难以精密控制,对于普通要求不高的场合实用,气缸在工作时是耗高压空气的,所以空压机种较耗能的设备,空压机不停的工作来保证气压的稳定。气缸也会因负荷大小影响气缸工作速度和稳定性。一般气缸行程调节用限位块,减速时要加缓冲器,减少冲击力,所以气缸这套组装下来结构也算有点复杂。再者气动密封是很关键的部分,密封圈容易老化磨损。使用寿命因环境和使用频率而定。
我在说说电缸,这是最近几年的产物,是根据机床常用的滚珠丝杠滑台的原理借鉴而生的产品。电缸好处是控制精密度高。但造价高昂,高要求的环境使用较好,控制器复杂,有伺服驱动,步进马达驱动等等,可以用程序控制电缸的动作及行程。不用限位缓冲什么的了。动作形成完全有控制器来控制。
现在很多注塑机都是用伺服电缸驱动,节约能源,推力大,大功率的能达到上百吨的顶出力。所以电缸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目前电缸成较高,一台几千到上几十万。行程不能做太长。

网友:
其实用于直线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性能和特点各不相同,不必拘于形式,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网友:
价格差别大啊。都说了,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用处。不能全盘否定的。

网友:
一个气源可以接N个气缸,用起来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2015-11-22):
吃核桃要买个铁钳子还是买个颚式破碎机呢,,

网友:
气动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