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实现一个方形平台的升降

楼主(2012-03-01):
我要实现一个方形平台的升降,求教关于液压支柱升降的问题!

这个方形平台总重100KG左右,是靠俯视呈三角形布置的三个支柱支撑,
如果我要用液压实现升降来调整我所需要的平台位置:
1.是三个支柱都应用液压柱?
2.具体的工作方式会是怎么样?我只想到至少需要一个电机将总油量泵出来,首先接个三位四通阀,怎么分配给三个支柱?或者是每个支柱都需要电机进行自身的泵油?还是在每个支柱都安装阀控制升降?
3.怎么确保三个支柱处在同一高度?
4.要有锁止作用,并有一定承载力(这个对于液压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我是没看明白。你说的方形平台是不是顺着三个柱子升降?还是说平台和三个柱子要一起升降?
至于你说的第四点,那个没问题的,液压系统加上液压锁就行了。承载能力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看明白。你说的方形平台是不是顺着三个柱子升降?还是说平台和三个柱子要一起升降?
至于你说的第四 ...

支柱顶端和平台是连接的(现在可以假定是焊在一起),支柱的伸缩就可以达到平台升降的效果了,就是这样

网友B:
此平台使用液压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设置机械的导轨同步机构的情况下。关键是三只油缸的同步问题。其同步要求不同其造价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平台使用液压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设置机械的导轨同步机构的情况下。关键是三只油缸的同步问题。其同步 ...

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嘛?

你的帖子也够抽象的。行程和速度要求都没有。我没法给你细化呀。

网友A:
三支油缸的同步可以考虑用液压同步阀来控制。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帖子也够抽象的。行程和速度要求都没有。我没法给你细化呀。

恩,因为老师也没说这些要求,但是我去看那个实验台,升降行程大约20cm左右,速度的话,只要平稳就好,毕竟那实验台挺重,不需要高速,平稳到达所需高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支油缸的同步可以考虑用液压同步阀来控制。目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了

知道了,我先去查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因为老师也没说这些要求,但是我去看那个实验台,升降行程大约20cm左右,速度的话,只要平稳就好,毕 ...

建议使用一只油缸。其他自由度采用导轨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一只油缸。其他自由度采用导轨限制。

那是在平台中心建立液压柱,周围建立可浮动支撑柱?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省事,省钱、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