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振动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2-03-01):
轴承振动频率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
实际工作状态,这个是测量出来的,而理论计算要设定各种参数,而有些参数是非常难以设定的,

网友:
我见过一种测水泵轴承震动的仪器,但结果的单位却是分贝。

网友:
轴承检测仪,运转的时候探一下,就有震动曲线了。

网友:
经验公式:
n转频,N滚子数量
BPFO=0.4n*N  轴承外滚道特征频率
BPFI=0.6n*N   轴承内滚道特征频率
ftf=0.4n          保持架旋转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