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压机相关资料

楼主(2012-03-01):
各位大侠是否有热压成型机控制系统方面的资料?大概性能介绍性的就可以了,比如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就行,最好国内外的都有介绍,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看到相关的资料,要么就是产品的介绍,求助啊

网友A:
论坛有图片,你先搜到看一下,之后再说你要什么控制水平的?

阿拉可以玩到自动压力曲线设定,压力精度到0.5%,温度精度到1%,航空级别精度的,大幅面到3500吨,框架式的,全液压,

网友(点评):
我这是做毕业设计,老师就给了题目,具体的技术参数还得自己找,我看网上的 产品大多没有对控制性能的介绍啊

网友:
论坛里的1600吨碳纤维板热压机图片

网友(点评):
我要做的那个热压机是对树脂材料进行加工的

网友(2012-05-16):
加我QQ598120552  详谈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图片,你先搜到看一下,之后再说你要什么控制水平的?

阿拉可以玩到自动压力曲线设定,压力精度到 ...

@2266998

998大侠,请教下,密度板连续热压机的技术难点在哪里?就是把木削和粘合剂混合后,连续经过高温高压、冷却、分切等工艺过程
先感谢大侠前辈!

网友(点评):
连续热压机的技术在铺装,预压,成型压几个阶段,要衔接好,连贯,控制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