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立式加工中心没有主轴高低挡变速?卧加就有

楼主(2012-03-01):
加工中心主轴是法那克专用电机,为什么立式加工中心没有主轴高低挡变速,卧加就有(都是Bt50机床,同一厂家出厂,主轴最高六千转)一直都不明白。

谢谢。

网友:
一般立式小床子都没有,都是无级变速!卧式的加工内容不同对速度要求不一样相对而言需要在低速的时候还要有较大扭矩,就需要通过换挡来保证!这点是与无级变速不同的!

网友:
1、小立加价格便宜,主轴与电机之间通过1:1的皮带传动;也有用齿轮传动的,是需要大扭矩场合,但是价格要比皮带的贵一点;还有用ZF双速变速箱的,这个价格就比齿轮传动的还贵。
2、一般卧加都需要低速输出较大的扭矩,因此电机与主轴1:1传动就不合适,所以采用了齿轮变速传动或双速变速箱的结构来实现。

网友:
应该都有,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你可以作个实验,先用3000的转速,再变为50,主轴必定要停顿一下,那就是在换档,毕竟它是精密机器不像汽车一样可听到换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