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定位问题,讨论

楼主(2012-03-01):
有一套液压定位系统。通过油缸驱动光电需找定位点,然后停住。

现在的问题是:光电每次都会冲过头,而且每次冲过的距离在±0.7MM之间浮动。

光电冲过头,那是因为光电、电磁阀等都有延时。这个我能理解,问题也不大。可每次冲出去的距离漂浮不定,直接影响产品质量。技术要求把油缸精度控制在0.2MM以内

我现在把我用的部件说一下:普通三位四通阀、缸径30行程30油缸、单层通径8油管1米长、油缸进出口都装有单向节流阀、
油压0.15、负重5kg

麻烦诸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有哪些影响精度的原因。

在高压的情况下,橡胶油管会膨胀有一定程度会影响油缸的精度。可我压力都调到那么低了,难道还会受影响吗?就算膨胀也应该是一个恒定值才对呀。

网友:
变缸的速度为二级,就是在接近定位点的时候减速,到定位点的时候再停止。

网友(点评):
你看我的油缸总行程才30mm,一般定为时差不多伸出15mm就到位了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我们也遇到,我们也没办法解决,每次都是改一下接近开关的位置

游客

网友:
改伺服吧,我也要用到这样的机构。
忽忽,不会真的要我改成伺服的吧。。。那就玩大了

网友:
我也不懂,我们就是这样将就着,只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常出现,所以还可以将就着

网友:
原因很简单,你如果用的是普通接近开关,肯定每次不稳定,我们用伺服电机做原点的时候也一样,用对射型的光电开关,ee-sx670

网友(点评):
一定要正品欧姆龙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神视色标,松下制造

网友(点评):
色标不靠谱,你用我说的那个型号,在压力负载一定的情况,偏差是一个方向,不会左右偏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机械定位,光电只能实现粗定位。

网友:
技术要求把油缸精度控制在0.2MM以内

=========

这个配置,不可能做到这个精度。

网友:
我们有机械限位,死挡铁,过一段时间调整一下,0.2mm基本没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机械限位怎么做,油缸是在一个区间内实现定位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行程是固定的,那你就吧油缸做成固定的,油缸头可以微调就可以了,其他也没有好办法,因为由于油温,管道,压力等等因素太多了影响。

网友:
需要增加一个电磁调速阀,定位要两个检测点。速度转换降低停止时的加速度

网友(点评):
你看我还用一个检测点,检测到后转调速阀工作,通过电路延时控制停止。

网友A:
影响过冲的因素有:物体滴质量惯性,运动面滴摩擦系数,系统滴阻尼比,系统滴弹性模量,运动的最低稳定速度,机构滴各种间隙。。再加上各种延时。
主要是各种非线性现象引起。
解决办法:采用接近时降速。或者用死挡铁。

网友(点评):
嗯,谢谢啦。我多加个调速阀试一试

网友(点评):
使用一个限位器呀

网友:
普通的液压系统肯定做不到精确定位的。如果你是单个位置,那么还是选择机械定位吧(死挡)。如果是多个位置,而又必须高精度定位,你还是换伺服吧。即使你做了两个位置感应,采用提前减速的方法,你想实现多位置,重复精度高的定位,一样是做不到的。不说光电感应了,你就是用位移传感器也不行。毕竟什么都需要一个反应时间。

网友(点评):
总共有三路油缸,做X、Y定位

网友:
建議用LVDT或者電阻尺利用類比電路或者控制器將精度控制在範圍.即可達到你的要求

网友:
建议用光栅尺检测,液压系统装液压锁。

网友:
加一個節流閥試試!犧牲速度求穩定……希望不是餿主意

网友:
光电控制多并联一个常开的顺序阀,刹车的时候可以泄压。

网友(点评):
嗯,谢谢。我会考虑的。

网友:
依靠光电开关做到0.2mm根本不可能,改用位移传感器吧,分辨率高一些
建议加上机械限位装置

网友:
15楼说的有点道理,再加上机械死定位,这样效果会好点。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的建议,我油路再改进一下,多加一个调速阀看看。
是在不行我就换伺服吧。

因为我是三组油缸做X、Y轴定位,全部换伺服着实有点贵。

网友:
1.建议增加二级速度控制回路..再装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到后变为慢速控制.
2.或者安装液控单向阀来保证快速停.但一定要保证控制的时间不能有延时..

网友:
有没有降低负载尝试下,然后再调回5KG。惯性是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网友(点评):
没尝试过,因为空载和降低负责没太大的意义。5KG负重对一个油缸来说已经很轻了。

网友B(2012-09-09):
美国DELTA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力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品
1.        RMC75(1到2轴)
     提供比简单一到两轴控制更多的功能,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2.RMC150(2到8轴)
     DELTA的多轴控制器可能是业界最灵活通用的运动控制器. RMC150 CPU是最新的控制器,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3.RMC100(2到8轴)
     通过RMCwin 来设定和编程
美国DELTA产品的优势:
•        高性能:同步运动,样条功能,位置压力和位置力控制.提高了产品生产率.
•        通讯功能强: Ethernet, 串行 RS-232/485, Profibus, 直接 I/O, 和 Modbus Plus.
•        连接各种传感器和变送器
•        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
•        支持电话:4000-700-767

网友:
如果工作位置定下后就不频繁改动,可以考虑硬限位的,才那么点压力 应该没冲击的

网友:
精确定位要加阻尼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过冲的因素有:物体滴质量惯性,运动面滴摩擦系数,系统滴阻尼比,系统滴弹性模量,运动的最低稳定速度 ...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DELTA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力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 ...

与楼主的使用情况好像有偏颇。

网友(2013-08-03):
建议做二级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