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了一块厚度为9mm 300x400mm 的板子,工艺问题

楼主(2012-03-01):
本人设计了一块厚度为9mm 300x400mm 的板子 ,要求平面度3丝, 平行度5丝 ,但还之前45# 做出来达不到效果 。不知道是加工工艺不对还是选材不对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怎么加工的?说说你的加工方法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做出来的,可现实是不太可能的,个人设计的心里该有底噻。

网友:
应该是工艺不对,加工的时候考虑内应力的问题了没...

网友:
45号锻板材就行。粗加工(小心变形)后要调制。在精磨。材料还可以用模板hkd61.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模板SKD61.

网友:
基本尺寸400 平面度0.03 毛估估IT6等级 完全可以达到啊??

把你具体的加工工艺写下???

网友:
问题是你做什么用?需要那样的精度吗?

网友:
45钢变形非常小 因为含碳量高 赞同6楼的。

网友:
这个板要保证平行和平面度,最重要的是在磨削时多翻几次面。减少复映误差。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精磨前要查一下吸盘的平面,不好的话也要修整一下。

网友A:
选材的时候最少要用12厚的材料
直接用10毫米的板材变形太大
加工不出9毫米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
要考虑内应力的问题
粗加工时要把可能会引起变形的尽量全加工出来
有孔距尺寸要求高的
粗磨后加工
最后全部加工完后
精磨

网友:
学习来着。看是否有高人指点。

网友:
你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如果用铣削的话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因为铣削的应力大,你的板子比较薄,所以容易震刀或者铣削不到。我建议你还是用车削的加工方法加工。

网友:
可能是你的加工工艺有问题吧,9mm的钢板,你那个要求是能到达的,粗加工后上平面磨床,很容易实现你的要求的

楼主:
粗加工 调质处理 加工板上孔位 精磨 这是我的加工方法

网友:
完全可以达到要求,估计是你方法有问题
备钢板,
1,退火
2,铣或者先车后铣或者刨(看你的设备了),留磨量
3,平磨(大冷却液,多次翻面,这两点很重要)

网友:
9mm的厚度这么大,变形量是相当大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选材是根据用途决定的,45用于承受交变负荷下工作的螺栓,连杆,齿轮和轴等。 我觉得应该  正火——粗铣各表面——调质——精铣留量——(有表面硬度要求的+表面淬火)平磨各面成品

网友:
退火处理过再上大水磨,S形的都能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
45#材料内应力很大,材质选的不合理,应该选应力小的材料。粗加工后应去应力。粗磨、精磨后再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材的时候最少要用12厚的材料
直接用10毫米的板材变形太大
加工不出9毫米

对12 厚,退火加工

网友:
45#钢完全可以达到要求,但选择多厚的钢板要考虑下,10mm的估计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