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线切割的加工粗糙度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2-03-02):
请教行家:线切割的加工粗糙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A:
快丝3.2左右,慢丝1.6向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丝3.2左右,慢丝1.6向上!

如果12.5的话,是快丝,还是慢丝.我看着我厂里的线切割件粗糙度没这么好,是怎么回事?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12.5的话,是快丝,还是慢丝.我看着我厂里的线切割件粗糙度没这么好,是怎么回事?请教!

12.5很粗糙了啊,波峰波谷很明显了,12.5的话尺寸精度估计也够呛!快丝你让做的电流小点走得慢点,不会做不出来的!12.5一般是下料的粗糙度啊!

网友C:
没有绝对的粗糙度,首先得看你人和机器,机器电流、导轨精度情况。人是设置。我们快丝可以做成中走丝的效果,快丝主要粗糙度是马氏体条纹。一愣一愣的。但是这个可以控制,快走丝只要换个电源模块也可以做成中走丝的效果。慢丝更不要说了,精加工后稍微抛光就是镜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很粗糙了啊,波峰波谷很明显了,12.5的话尺寸精度估计也够呛!快丝你让做的电流小点走得慢点,不会做 ...

我见到的线切割加工件表面粗糙度就是一条线一条线的.就向光栅

楼主:
长见识,谢谢!看来线切割可以完成半精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绝对的粗糙度,首先得看你人和机器,机器电流、导轨精度情况。人是设置。我们快丝可以做成中走丝的效果 ...

我真想见识下慢走丝的效果.可是我这是个小厂.

网友D:
似乎能上线切割的都属于精加工范围了啊....线切割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似乎能上线切割的都属于精加工范围了啊....线切割很贵的

快丝0.006元/平方毫米,慢丝0.06元/平方毫米。这在苏州是公价啊不贵啊!

游客

网友(2012-05-16):
快丝0.006元/平方毫米,慢丝0.06元/平方毫米。为什么是用平方毫米计价呢!?

网友(2012-03-04):
上学时候用过线切割不过感觉没有多贵呀,不过感觉挺挣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