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LED管脚折弯工装

楼主(2012-03-02):
欲设计一LED管脚折弯工装(折成“Z“字形),求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来料是料带,冲一下就可以了,比较简单。

网友A:
看你的要求怎麼樣?要自動化的還是只是做一個人工治具?還有是否要求自動加料,下料……說清楚點!人多力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怎麼樣?要自動化的還是只是做一個人工治具?還有是否要求自動加料,下料……說清楚點!人多力量 ...

管脚为0.5mm的铜丝,长度12.5mm,折成图示尺寸之后把管脚剪短,可以使用半自动

网友(2012-04-05):
这个简单这座一个冲压治具用气动的,对于剪脚可以插入线路板锡焊后统一用旋切除去

网友(2014-07-16):
转来让朋友圈看看:

网友(2016-09-09):
问下楼主最后做出来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目前也碰到这么一个问题,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