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同事讨论问题差点吵起来

楼主(2012-03-02):
我说气动的调压阀与速度无关,不能调速。他说压力降低后速度必然降低。我也解释不清,他解释给我的我又听不进去了。求论坛的朋友帮忙解或,我现在叫他说的也是犹豫了,看来是自己错了

网友A:
推动的负载一定的情况下,气压降低,气缸移动速度降低,但不是比例关系,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动的负载一定的情况下,气压降低,气缸移动速度降低,但不是比例关系,是非线性的,

这种速度的变化明显吗?可不可以直接观察出来?

网友(点评):
要看压力降低多少,这个没有比例关系,把阀口直径、主管直径、气缸内径画一个系统,列方程可以解,考虑热反应,这个参数是一个变化的值,即在行程范围内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速度的变化明显吗?可不可以直接观察出来?

你可以去车间试试啊,以前我试过,是有影响的

网友:
998大侠说的很对,本人做气动设备时常遇到这种问题,普通空压机就活塞式的那种,我机器的调压阀压力表显示的是0.8MPA空压机没有工作,我的气缸工作速度很快,动几个来回后压力表显示0.65MPA抗压机还是没有工作,我气缸速度就没有刚开始那么有力道了,速度降了点,然后压力表显示到0.58MPA位置时空压机启动。压力打打上来了,如果我气缸不停的工作,空压机侧不停的打。气缸速度就能达到刚开始的那样快。
我气缸调速是在气缸上串接的节流阀来控制气缸速度。调压阀是调机器整体气动部分压力,不能过大。调压阀的作用是:固定机器需要的总气压不超过设置的压力。

网友:
氣壓會影響到補充空氣的壓力,但不一定會影響到空氣流量,因為還有一個因素“進氣截面積”沒有考慮。試想:大面積小氣壓vs大氣壓小面積(誰KO誰還不一定)試想兩個極端舊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车间试试啊,以前我试过,是有影响的

呵呵。我要跟他打赌的,得研究好了才敢去试。

网友:
要考虑负载阻力变化。

网友:
我不是做气动液压设计的,不过在设计中遇到争吵很正常,自己多查点资料去说服对方吧

网友:
伯努利方程式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因为阀口是有压力损失的,所以负载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压力低了,负载的运动速度肯定要下降!

网友:
肯定变慢了,不用试也知道,比如你现在正常动作的气压是1MPA,那你把气压调到0.1它还能正常动?如果还能动眼睛也判不出快慢,那调到0.01还能正常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