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常用测量工具误差,请教

楼主(2012-03-02):
各位,提个测量的问题,前提是忽略温度等环境的影响,同一个人来测,1m标准外径的工件,使用卡尺,千分尺,桥尺,测量下来与标准尺寸相差多少。
工厂一位计量的老前辈来测的,卡尺误差0.10mm左右,千分尺0.05mm左右,而桥尺大概0.01mm左右。
可能有人没有见过桥尺,一端固定的圆头,一端是个千分表,以端面为基准面,来测量内径或者外径的。
如果工件小到100mm左右,误差会小了,这个时候桥尺反而不适用了。

希望也向各位前辈请教下经验。

楼主:
第一次发帖,地方还发错了,麻烦版主给移个地方到量仪检具那里,谢啦

网友:
大到1M以上的测量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往往是不同的人来量,出来的数字都是不同的。这个是经常见到的,特别是这样的件经常必须两个人来一起测量,出来的数值和两人的默契都很有关系啊。

网友:
没见过那么大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