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测?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02):
通过三坐标测量,有数模,测量那两个半圆的位置,还有用迭代法建坐标系只能用三个圆吗?两个圆一个平面或三个平面可以吗?

网友:
三坐标,没用过,一般什么公司会买三坐标啊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还请高手指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