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冲头的办法,请教

楼主(2012-03-02):
我现在想在1.5厚的不锈钢板料上冲2.5的孔,孔距12,正在想办法快换。
不知道大家有好办法吗?

网友:
为什么不能快换111111

网友A:
楼主文字表达不够清晰,快换是什么概念?是提高冲压效率还是更换冲头的便捷性???

网友(点评):
呵呵,他的意思是说明白了,只是他的实际产品没有晒出来,我是没有好的办法给他的,只能是说个大概了

网友B:
我在那边给你回答了,这边再说一遍就繁琐了,用阶梯冲头倒挂装,就能满足你的要求的,当然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字表达不够清晰,快换是什么概念?是提高冲压效率还是更换冲头的便捷性???

我现在是想不把模具从冲床拆下,就可以更换易损的冲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那边给你回答了,这边再说一遍就繁琐了,用阶梯冲头倒挂装,就能满足你的要求的,当然具体问题还要具体 ...

冲头上加基米螺丝。。。
是这个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冲头太小,可以做个快拆市镶块的,这样更好

网友(点评):
铁血江湖兄讲的很对。

楼主:
现在我想多问一点,就是模具需要慢丝加工吗?
我的零件并不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多问一点,就是模具需要慢丝加工吗?
我的零件并不复杂。

模具简单与复杂与慢丝加工没多少关系,为什么慢丝加工?因为工件光洁度高,尺寸精度高,上下异形,冲压模,凹模使用慢丝加工出来肯定较好了,首先凹模型腔内光洁度好,易漏废料易排屑,刀口不易拉毛及磨损,刀口面用较细的砂轮磨了很锋利,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简单与复杂与慢丝加工没多少关系,为什么慢丝加工?因为工件光洁度高,尺寸精度高,上下异形,冲压模 ...

现在我初步了解了!
谢谢!

楼主:
初步决定将模具分成4部分设计\制作.

网友(点评):
你是在做什么呢?感觉你是刚接触这个东西,有感觉你手上有些东西再用,呵呵,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决定将模具分成4部分设计\制作.

我以前做模具用的标件比较少.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模具设计没几个人啊,没有设计标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模具设计没几个人啊,没有设计标准哦

我以前和现在基本做的是单工序模具.

网友(点评):
哦 ,明白。模具上能用标准件就尽量用,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和现在基本做的是单工序模具.

我的见识还是太少了。

楼主(2012-12-14):
引用 楼主:
初步决定将模具分成4部分设计\制作.

我普通的模具做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