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要做一个校平机,电机功率大概选多少的?

楼主(2012-03-02):
请教各位大侠,热板Q235 ,厚度10,宽度300,长1200,数控气割后弯曲变形,领导要做一个校平机,电机功率大概选多少的?

网友:
当初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工装,大概校平了一下就用上了(抽油机游粱侧板)

楼主:
我们厂每天的量很大,上面不让买,说自己做

网友:
你那有液压机吗?可以用它来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