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管焊接问题

楼主(2012-03-02):
有哪位大侠能告诉一下,矩管焊接是否要开相贯线的口子?矩管大小一样,具体如下:
1.

上图中拐角处是否要开剖口
2.

.

因为矩管圆角问题,对接后(如上图所示)会出现间隙,是否对焊接有影响,还是端面要做成相贯线的形状?如下图一样:

有谁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不用吧,直接对上焊接就行,因为圆角产生的缝正好是填缝焊接的那种,之后打磨平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直接对上焊接就行,因为圆角产生的缝正好是填缝焊接的那种,之后打磨平整即可

第一个图拐角处那怎么焊呢?大侠是否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点评):
打焊接坡口,查查机械手册吧

网友:
直接就可以做对接焊接,缝隙被焊料给填满

网友:
看你这个产品的设计 中间都是用的 方管 而不是槽钢,说明你的产品不是什么受力或承重部件,那么我认为中间方管没有必要加工成相贯线模样,完全可以直接焊接。对角处如果对接后没有间隙,那么就有必要打磨出坡口,保证必要的强度。

网友:
不用开坡口,直接焊就可以了,看你用的矩形管,不应该是承重部件。

网友:
你那个拐角处的焊缝设计不可理,可以通过在拐角增加连接块或者改变结构形式来实现地应力焊接接头。

网友(2012-04-25):
焊接学问多。
不承重部件,直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