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零件不能解压缩,求助

楼主(2012-03-02):
装配体的源文件是STP格式,我用SW打开后,零件全部保存好。再次打开装配体,零件不显示,像是被压缩,点解压缩零件没有反应,零件目录没有改变。
如下图所示:

网友:
碰到过,当时无解,即让他们在发一次。

网友:
哈哈哈哈解决了发上来

网友A:
可能是找不到零件的缘故,先将保存好的零件都打开,然后再打开装配体文件。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找不到零件的缘故,先将保存好的零件都打开,然后再打开装配体文件。
你试试

零件保存的有,零件能单独打开,在装配体里是压缩状态,不能解压缩。零件在装配体不显示,单独打开零件没问题。

楼主:
现在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先把STP格式转换为IGS格式,然后用SW打开IGS格式,并保存装配体和零件。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期待高人解决。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SW直接打开装配体文件的话可能找不到内部的零件,你可以先将零件打开不要关闭,然后再打开装配体文件,应该就好啦。

网友(点评):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不行...........

网友(2013-01-04):
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几次,好烦

网友:
为什么还是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卡这几天了

网友(2013-05-05):
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同样遇到过啊,有哪位高手麻烦解决一下

网友(2013-07-08):
这个问题很怪,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同样是2012Solidworks(同一个安装程序),也是同一个STEP文档,我同事的XP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WIN7就不行。郁闷!

网友B(2013-10-14):
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装配体文件打开后里面的零件被压缩,无法解压缩,但零件打开没问题。经多次尝试,终于找到原因:打开选项,在系统选项下的信息/错误/警告栏里头,将里面的复选框选上。再次打开装配体,系统就会弹出对话框“ 内部的 ID 无法符合以此参考文件保存的内部 ID 。无论如何都接受此文件请选择“是”,浏览所要替换的模型请选择“否”。”,选择“是”,则所有零件都将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2014-05-29):
楼上正解,太感谢了,纠结了很长时间!

网友(2015-04-13):
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按照13楼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5-05-13):
13楼正解!

网友(2015-12-08):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装配体文件打开后里面的零件被压缩,无法解压缩,但零件打开没问题。经多次尝试, ...

大神,按你说的还是没解决。可能没有理解透。能详细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装配体文件打开后里面的零件被压缩,无法解压缩,但零件打开没问题。经多次尝试, ...

解决了

网友(2016-03-18):
高手13楼,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装配体文件打开后里面的零件被压缩,无法解压缩,但零件打开没问题。经多次尝试, ...

牛逼 太屌了大神

网友(2017-04-22):
厉害了,我的哥!13楼

网友:
LZ,谢谢,我也遇到过,赞一个

网友(2017-11-29):
能解决。首先把被压缩而无法解压的零部件打开,最好另存到你当前的装配体的存放路径,暂不关闭。然后再打开你欲解压的装配体,点击被压缩的零部件--解压--被告知ID已经不同了,点击“接受此文件”--OK--存档。

网友:
再谈一下刚才的心得:不要若干版本的文件,存放在一个目录下。而要“打包”另存,注意打包时选择“包括工程图”。这样就能比较有效地避免刚才出现的问题以及若干其它问题,比如打开工程图后没有原有的尺寸等等内容了。

网友(2018-10-15):
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 卡了半天了

网友(2024-08-17):
把收到的STP文件在治具的电脑上另存为STP格式,再保存成装配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