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应该如果加工?

楼主(2012-03-02):
工件为筒型件,一端为法兰盘,焊接在一起,长515mm,最大回转355,现需要在法兰端面上钻孔,因该工件批量较大,请问需要用什么样的机床加工效率比较高?

网友A:
自动台钻效率高,图片随便找来的。

网友:
钻模配合钻床,多几台按孔大小分工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台钻效率高,图片随便找来的。

Z轴行程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
Z轴的行程可以加长或者加高。
机器做卧式也可以的。

网友:
没见图,做钻模怎么样。

网友:
355的法兰,上面的孔也就几个,搞个钻模压着在平面上推,用普通台钻就足够了。节拍足够跟上焊接速度。

网友:
个人估计该件精度要求不高,法兰上一般为光孔,为何不钻孔后焊接?

网友:
可以多头钻加工法兰,然后在选择焊接方式及焊接工装

网友:
我们这座焊接自动化设备,类似于焊接工装,向法兰焊接、罐体焊接,型钢焊接等等

网友:
法兰盘可以先加工好再焊接上吗?这样的话打孔直接放加工中心上,又快,位置精度也高

网友:
没图啊。但一般法兰加工螺丝也的话,批量是用多轴钻孔。一次搞定全部。一两个的话看精度。要求高的用坐标。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画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