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 ,求助

楼主(2012-03-02):
调心球轴承 1310K+H310 与轴的配合公差

网友(2012-06-17):
最好查询一下专业厂家样本或手册,都会给出配合公差参考

网友:
看几级轴承的, 一般0级的选 H7/k6。 或者JS m 看转速和载重。

调心轴承,没遇到过的说。
我是来学习的,请勿以我意见为参考。

网友:
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标准  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轴公差带组成配合时,一般情况下在基孔制中原先的过渡配合的公差代号将变为过盈配合,但过盈量很小;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h5、h6、g5、g6等构成配合时,不再是间隙配合而转变成为过盈配合。   轴承的外径公差带由于公差值不同于一般基准轴,也是一种特殊公差带,大多情况下,外圈安装在外壳孔中是固定的,有些轴承部件结构要求又需要调整,其配合不宜太紧,常与H6、H7、J6、J7、Js6、Js7等配合。   一般情况下,轴一般标0~+0。005 如果是不常拆的话,就是+0。005~+0。01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要常常的拆装就是过渡配合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考虑到轴材料本身在转动时候的热胀,所以轴承越大的话,最好是-0。005~0的间隙配合,最大也不要超过0。01的间隙配合。还有一条就是动圈过盈,静圈间隙。当然,有些情况还要结合你使用的工况来定。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机械手册啊,如果要学习原理的话,可以看看互换性这类的书,或者是机械制图。

网友(2012-09-05):
公差很难啊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机械设计最后的关键步骤就是这个,结构可以轻松给出,公差可以让你功亏一篑

网友(2013-03-27):
查看设计手册轴承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