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和WIN7系统兼容的CAD?

楼主(2012-03-02):
哪位大侠有和WIN7系统兼容的CAD?

网友:
电驴上有cad2011,可以用。

网友:
自己去搜下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和WIN7兼容的啊

网友:
我上次在win7系统上装CAD10版的时候 貌似要把杀毒软件关掉才能运行安装程序 能用

网友:
不懂,我有个朋友是安装的UG

网友:
我的win7电脑可以运行CAD2007啊,没什么问题,貌似win7可以向下兼容的

网友:
我建议安装CAD2006(32位的)这样的好处的  很多CAD外挂想机械工程师CAD和PCCAD都能挂上
如果安装的CAD是(64位的)很多周边的外挂都挂不上的 LZ需要注意了

网友:
我就差天河cad64位的不能装  没办法

网友:
百度一下   万万千啊~

楼主:
嗯,谢谢啊,我试试CAD2006(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