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一把丝锥,机攻和手攻,攻出的螺纹的中径会有差异吗?

楼主(2012-03-02):
请教:同一把丝锥,机攻和手攻,攻出的螺纹的中径会有差异吗?

网友:
啥是中径?你是说底孔会不会变大?关心这个有啥用........

网友(点评):
检验螺纹时用螺纹规,止规端检的就是中径。

楼主:
自顶一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2-06-12):
应该没有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有吧!实际情况的话,可能手攻的力度不均匀,会有点影响,但是应该不明显,不会影响使用。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2-12-11):
一般情况下都能满足要求,如用螺纹规检验合格。

网友(2013-11-11):
5楼有道理!

网友:
影响不大,手攻没有机攻垂直,有可能影响中经,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

网友:
影响不大,手攻的可能糙些

网友:
我今天手攻过,四楼说的大致一样

网友:
如果是一锥建议机攻,垂直度较高,如果是二锥的话建议选择手攻,人工力反馈感觉比较明显,不会乱扣。我前段时间做过对比

网友(2014-01-17):
呵呵,我的切身感受就是手攻肯定没有机攻的精度高!而且手攻一不小心就会偏!
上次手攻一美制细牙螺纹,底孔23.2mm,。。。。。。。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

网友:
直径大的话 用力不均匀 (因为太费劲了) 止端就进去了  我干过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