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留下的5mm需要打孔,图示请教

楼主(2012-03-02):
先看我加工好的毛坯

楼主:
加工什么都不是问题
最后来问题了,
头上留下的5mm需要打孔,直径分别是0.15 0.18 0.2 0.25 0.3
我倒是知道市场上有0.3的钻头卖,也就是说可以钻0.3的,可是其他的尺寸怎么做,即使能做,用什么来测量?
哪位高人可以出来说说,?
顺便说说0.3的铜管晒怎么做的?

网友:
激光穿孔呐!

网友:
激光,放电,不知道这孔的公差是多少?

网友:
激光穿孔,如果形位公差都要保证,5mm貌似有难度。

网友:
看这零件,应该是盲孔吧,有难度

网友:
细孔放电。用投影仪可以测。光学显微镜也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