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小课堂之一:启动规程

楼主(2012-03-02):
  这个帖子主要是应部分工友对滑移的兴趣所写的山猫滑移一些简单的操作和维护,内容较基础,行业高手和业内人士可以飘过,如有错漏之处万望指正。

    滑移以其结构紧凑、功率强劲、多功能等等优点深受欧美国家人民群众的喜爱,多次被评为最伟大的机器,美国滑移市场占有率和中国装载机占有率相当,市场保有量惊人。

滑移装载机在足够见得最多是的公路养护和码头清仓等方面,主要是清扫和铣刨,但是多功能的优点没有完全重视和开发起来。
本节课程讲解的是山猫机械操纵系统H模式的操作基本过程:

滑移除JCB大多数是从前门进入驾驶室的。JCB特立独行另当别论,后续课程可以单独讲解。

系好安全带,这是必须的。

滑移轴距短,安全很重要,不然一不小心会把人簸出来,它有可能救下你的老命。滑移的座椅底下有传感器,人坐上去它就接通,可以正常工作,要是正常运行中屁股离开超过设定的几秒钟马上机器被刹车制动,防止发生意外。

安全护栏是第二道物理防护,免得机器翻滚或剧烈跳动下安全带失效人被甩出来。
千万注意,机器跳动或侧翻时切勿解开安全带或护栏逃跑。因为滑移驾驶室国际标准要求必须是防落物和防翻滚。十几二十斤的石头5米高的地方砸下来也不能伤及驾驶员的头部;机器侧翻一个跟头驾驶室变形也不能挤压到驾驶员。所以机器翻车或一些下石头下落时,人呆在车里比外面更安全。因为机器在动时人外逃可能会被机器压住造成严重伤害。

手油门,山猫标准配置没有脚油门。

启动钥匙开关打着发动机,按绿色的P键解除行走制动。

操纵时两手平放抓住左右手柄。

两手握操纵杆,同时向前推就是向前,反之向后。左前右后就是右转,反之左转。推单边手柄怎么动自己不妨看图猜猜试试。

还有两个脚踏板,一个控制大臂油缸,一个控制铲斗油缸。

  • · 收藏|主题: 244, 订阅: 25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没见过啊

网友:
很好!请继续。
我等 拭目以待

网友:
两手脚都在忙着怎么操用油门手柄?

网友(点评):
和挖掘机差不多,脚踏阀不一样了,挖掘机是控制前、后退、拐弯。滑移装载机是控制主臂上升、下落和斗子翻转。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油门是自动控制的,根据负载自动变化?那上图上的手动油门还有什么用?

网友:
驾驶员要后移,太危险

网友A:
结构的优点:液压结构简单,管线举例短,压力损失和泄露少,意外和维修都少很多,而且整套系统重量相对小。
缺点:两轴之间距离短,路面不平或者高速移动的时候容易做前滚翻。驾驶员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的优点:液压结构简单,管线举例短,压力损失和泄露少,意外和维修都少很多,而且整套系统重量相对小。 ...

全球保有近百万台,差不多一半在美国,要是不安全不歇菜了啊。课程中很多介绍了多重冗余保护就是这个目的。另外就是滑移车速一般在12公里每小时,制动惯性不是很大,不容易倾翻;驾驶室是强制FOPS/ROPS,即使翻车,只要人躲在驾驶室里面也会毫发无损。我们特技表演时就有前翻90度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球保有近百万台,差不多一半在美国,要是不安全不歇菜了啊。课程中很多介绍了多重冗余保护就是这个目的 ...

所以进不了中国市场,特别是上坡的时候由于轮子大,重心在后面,可以想象路上稍微有颗石子就可能表演后滚翻。而且中国人的习惯都是现开车,不懂才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进不了中国市场,特别是上坡的时候由于轮子大,重心在后面,可以想象路上稍微有颗石子就可能表演后 ...

功能全,所有工程机械的各项功能集于一身,可大可小,有轮式、履带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进不了中国市场,特别是上坡的时候由于轮子大,重心在后面,可以想象路上稍微有颗石子就可能表演后 ...

没那么夸张,我也玩了六七年了额,还从没见过或听过走路或爬坡被绊倒的。不过在坡道上满载或空载,上坡或下坡推荐是重的一头在上方。要是还不太了解我再发一个续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