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题栏如何加入对应的英文

楼主(2012-03-02):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xOTQ5fDBjZTViMzcwfDE3NTQ1MjQ4MTJ8MHw%3D
小弟刚学CAD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图纸上标题栏里的英文翻译是如何加上的?谢谢!

网友:
真接写不就行了吗?!

网友:
标题栏内容一般为块属性,重新修改标题栏块,增加块属性。

网友:
建议楼组还是把CAD基础知识学完再说,等你学的差不多,很多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花点时间学学 对你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