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感应器能控制两处电路吗?

楼主(2012-03-02):
一个感应器能控制两处电路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特殊电路,一般的真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两处电路电压不同可以采用光耦隔离,要考虑感应器的驱动能力。

网友:
可以控制的
0 D) _% y/ V, [3 d  j

楼主:
是用在一台端子分切机上的,我想用一个感应器同时控制“收料马达”与“分切机”在紧急情况下同时停车!!!

网友:
可以 啊,加个中间继电器就行啊,如果是用PLC的话,更容易,

网友:
两个电路同过一个继电器上的两组触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