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拉伸变形

楼主(2012-03-03):
      如图所示,将40mm宽3mm厚的螺旋不锈钢片焊接在直径74mm的轴上,理论上成品总直径为154mm。
问一下引起直径变化的变形因素有哪些,有没有什么规律,是氩焊变形,还是拉伸变形。
CAD图不清晰,螺距为150,共10节。

网友:
这样的螺旋我做过当时就做了一件,注意是拉升的时候变形

楼主:
谢了,   我找到拉伸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