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ad字体乱码怎么办?

楼主(2012-03-03):
我打开cad图纸,图纸中的文字变成了CenturyGothic这种字体,替换也换不了,都乱码了怎么办?请朋友们帮帮我!

网友:
也是经常有客户发的CAD图纸,开出来是乱码。有写就好的。应该是字体缺少吧。

楼主:
可能是版本不同,我原来是用2006在win7下做的,现在换了xp系统,在2009下打开就这样了

楼主:
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选用system:isocp.shx字体试试。

网友(点评):
不行,这个问题很玩固。改变字体对他没影响,好象没反应。

网友:
是不是版本转换有问题了

网友(2012-05-20):
加字体就好用了!!!

网友A(2012-08-07):
选中文字,看特性,文字样式,继而在格式下拉中文字样式修改你电脑上有的就可以了,应该差不多,就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文字,看特性,文字样式,继而在格式下拉中文字样式修改你电脑上有的就可以了,应该差不多,就是很麻烦

谢谢你和回复!我试下。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2013-01-05):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4-11-04):
最好能把图纸提供上来,要不然,没办法怎么解决.

网友(2015-03-24):
这是因为你的电脑缺少这种字体,可以下载该字体导入进去,简单。

网友(2015-06-10):
打开一幅图,提示未找到字体jd,你想用hztxt.shx替换它,那么你可以去找AutoCAD字体文件夹(font)把里面的hztxt.shx 复制一份,重新命名为jd.shx,然后在把XX.shx放到font里面,在重新打开此图就可以了。以后如果你打开的图包含jd这样你机子里没有的字体,就再也不会不停的要你找字体替换了。" B6 y6 [1 E+ x  s6 w

网友:
百度下载字体库 放到 CAD 的  fonts 文件夹里面

网友(2015-07-30):
cad怎么添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