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上面一个液压泵的数据看不明白

楼主(2012-03-03):
请问各位大侠,遇到一个进口的液压系统上面一个液压泵的数据看不明白(图中红色数据代表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
看不明白,等待高手的来临!!!

楼主:
44GPM是指流量,6.83CIR,我猜测6.83 Cubic inches per revolution,是液压泵的排量?不知小弟猜测的对不对(因为液压泵的主要参数就是流量、排量、工作压力)。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A:
GPM流量单位 :加仑/分钟,CIR排量单位:立方英寸

网友:
44GPM是指流量,6.83CIR,我猜测6.83 Cubic inches per revolution,是液压泵的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M流量单位 :加仑/分钟,CIR排量单位:立方英寸

谢谢大侠肯定,我明白了

网友:
现在不都是国际标准了么?你的图纸怎么还是英标的?

网友:
高手真多啊,学习学习!

网友:
44GPM是指流量,相当于44*3.785=166.5L/MIN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在此学习了

网友(2012-04-08):
谢谢各位指点,在此学习了。3Q!

网友(2013-04-14):
谢谢,今天又学了不少知识。太感谢了!

网友(2013-06-14):
真心学习,记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4GPM是指流量,6.83CIR,我猜测6.83 Cubic inches per revolution,是液压泵的排量?不知小弟猜测的对不对( ...

英语学得好  就看懂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