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olidworks标题栏配置怎么做啊?

楼主(2012-03-03):
请问谁知道solidworks标题栏和零件名称相统一的配置怎么做啊?

网友:
solidworks标题栏太繁琐了,我就按国标的自己做了个,然后保存成图版格式,直接调用的。

网友:
是工程图的标题栏吗。。。。。

网友:
你设置了图纸格式了吧,默认是统一的。 右键点编辑图纸格式可以修改名称。

网友(2015-06-24):
刚开始接触,学习中: |# X& Z9 m& q- t

网友:
不太明白问题的意思,试试把零件名称链接到文件属性?

网友:
度娘有教学视屏,这里说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