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正反转电路图,昨天跟一同事在安装两个电机

楼主(2012-03-03):
昨天跟一同事在安装两个电机,在布线时看到他拿了PLC,接线端子,四个接触器,还有一个变压器,由于很久都没接触电了,把电机正反转接线图都想不起来,出来久了把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请大侠们指导指导电机正反转电路图,一个开关两个按键,一个按键正转,一个按键反转。

网友:
       一:正反转电路如下:
工作原理:图所示为接触器互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中用接触器KM1 和KM2 分别控制电动机
的正转和反转。正转接触器KM1和反转接触器KM2
接通的电源相序相反,所以当两个接触器分别工作时,
可实现电动机正转和反转。正转接触器KM1和反转
接触器KM2的主触点不可同时接通,否则将形成电源
短路,引起事故。为此,分别在正转和反转的控制回路
中接入了对方接触器的动断辅助触点,从而保证一个
回路工作时另一个回路不能工作。这种互相制约的控
制关系称为“互锁”,其工作原理如下:
1) 合上开关QS。
2) 按下按钮SB1,接触器KM1线圈得电,其主触反转控制电路),电动机M 正转。
3) 按下按钮SB3,接触器KM1线圈失电,其主触点断开,自锁动合触点断开,联锁动断触点
闭合(为接通反转控制电路做好准备),电动机M 停转。
4) 按下按钮SB2,接触器KM2 线圈得电,其主触点闭合,自锁触点闭合,联锁触点断开(切
断正转控制电路,使接触器KM1线圈不能得电),电动机M 反转。
2.工作特点
接触器互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的优点是利用“互锁”关系,保证正、反转的接触器KM1、
KM2的主触点不可同时接通,避免了电源短路事故;缺点是改变电动机的运转方向必须先按停
止按钮,然后再按反向起动按钮,所以频繁改变转向的场合不宜采用。
二:按钮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1.工作原理
为了尽量缩短操作辅助时间,可以把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中接触器KM1、KM2 的
按钮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动断联锁触点去掉,换上按钮SB1、SB2的动断触
点,形成按钮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同样能起
到防止线圈KM1 和KM2 同时通电的作用。图
图所示为按钮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其工作
原理如下:
1) 合上开关QS。
2) 按下正转按钮SB1,接触器KM1 线圈得
电,其主触点闭合,自锁动合触点闭合、联锁动断
触点断开(切断反转控制电路),电动机M 正转。
3) 按下反转按钮SB2,其串在KM1线圈回路
中的联锁触点断开,接触器KM1 线圈失电,切断
正转控制电路,电动机M 断电;随后,反转按钮
SB2的动合触点闭合,接触器KM2 线圈得电,其
主触点闭合,电动机M 反转。2.工作特点
此控制电路的优点是操作方便,当需要改变电动机转向时,不必先按停止按钮SB3,只要直
接按一下反转按钮SB2即可。缺点是容易产生短路故障,控制正、反转的接触器KM1、KM2 的
主触点可能同时接通,从而导致电源短路事故。

网友:
主要就是相序转换问题吧?

网友:
现在用plc控制,直接让定子和转子同相,反相就可以控制正反转。接触器用plc4个o口控制,按钮接i口,编响应梯形图。

网友:
电机功率大的话,马上反转不合适,要停机等待几秒再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