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计手册上讲齿轮传动比要小于6-8?

楼主(2012-03-03):
不好意思,对齿轮传动不太熟悉。
请问:为什么设计手册上讲齿轮传动比要小于6-8?
我初步分析这个应该不是考虑磨损的因素,因为蜗轮蜗杆传动比就很大,远大于6-8.
但就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要求齿轮传动比要小6-8

网友:
限制一级的速比,主要是考虑大齿轮的尺寸,齿轮箱的体积,总重量,有一个划算的问题,设计设备是考虑成本的,速比大到一个数值,可以采用多极,这样设计重量比较合理

而对于开式齿轮,往往是采用一级大齿轮,这个与你说法正好相反,

网友:
传动比受小齿轮大小限制,非变位20゜压力角齿轮最小齿数为17,否则根切。如果传动比是8,大齿轮要136齿。制造成本,安装精度,齿轮本身质量,转动惯量,轴承负载都有问题。如楼上所说。
涡轮蜗杆传动的传动比当然高,如果单头,蜗杆旋转一周,涡轮才旋转一齿。
但是效率来说齿轮比涡轮高得多。使用涡轮主要考虑到自锁性,输入输出轴异面而且空间受限制。否则使用多级齿轮组比较合适。

网友:
恩,各位大侠讲的很好,学习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