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塑料的低温和高温性能怎么样?要做一个GPS天线罩

楼主(2012-03-03):
最近要做一个GPS天线罩,样品是用ABS塑料做的手板。但是不知道ABS塑料的低温和高温性能怎么样(零下四十度到零上八十度)。比方说低温冲击,低温下会不会变的很脆、易断裂之类的。谢谢各位前辈解答。
还有做天线罩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替代材料?

网友A:
有专业的低温树脂,你可以选用,这个没有问题,

ABS在你那个温度下比较脆了,但你一定要用这个,可以在里面夹纤维,低温下可能‘磕花了’但不会断裂,

网友(点评):
专业这个词在大侠的字典里估计很少出现过,大侠对塑料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低温树脂,你可以选用,这个没有问题,

ABS在你那个温度下比较脆了,但你一定要用这个,可以在里 ...

有别的材料可以替代么?

网友(点评):
代替的材料非常多,你查一下树脂手册,考虑你成本,再决定,上面都有,

网友(点评):
好的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40度可能不能通过冷冲击,要找添加剂。夹玻纤更加不行,收缩率不一样。

网友B:
打开你的手机后盖,经常能看到上面刻着ABS+什么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你的手机后盖,经常能看到上面刻着ABS+什么什么

今天第一次发现这个,大侠果然细心!

网友:
做天线罩,最好的材料是FRP,军用卫星天线罩全是这材料,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超低温的要求选合适的树脂就可以。

网友(2012-10-11):
请问大侠,你的天线罩是在哪个公司做的?我也想做天线罩,不知道哪家做得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