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钻模 ,求助

楼主(2012-03-03):
一块长方体的板  长680mm,宽114mm,厚25mm,现在要在(板中心位置左右170mm,距边线30mm)处各打一通孔直径13mm,请大家帮下忙,我刚工作,以前没学过模具。

网友A:
只有一块这样的板吗?直接画线,定位之后摇臂钻钻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块这样的板吗?直接画线,定位之后摇臂钻钻就是啦。

以前就是这样划线啊    这板在装配有用     所以要设计个钻模

楼主:
有没好的建议啊给点意见   现在领导给的就是要设计个钻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好的建议啊给点意见   现在领导给的就是要设计个钻模

钻模属于夹具而不属于模具。
图纸都懒得画吗?你加工的孔数量,位置,有没有位置度公差。这些应该让别人知道的吧。
否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块一样的板在钻孔位置加上钻套,压在上面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模属于夹具而不属于模具。
图纸都懒得画吗?你加工的孔数量,位置,有没有位置度公差。这些应该让别人 ...

不好意思啊   今天刚接触    位置度公差是没有的     两个孔    图在单位里    位置最前面我已经说了   家里 电脑昨天刚重装   还没来得及装CAD,请见谅。。我现在去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模属于夹具而不属于模具。
图纸都懒得画吗?你加工的孔数量,位置,有没有位置度公差。这些应该让别人 ...

我现在在下载下好了上图  不过下得很慢

网友A:
用一条长和一条宽,两条边定位,延伸一段到下钻的位置。在钻孔位置装钻套。
1.摇臂钻的话:钻模底面要用螺丝装上尼龙脚,保证有排屑空间。
尽量把总重量计算成2kg以内,而且要有工人手扶的位置。
否则你做了工人不喜欢用把你的扔到一边去就不好了:)。
2.台钻的话,要做个底跟压模板做成一体,最好做个凸轮类的夹紧机构将工件固定在底上。底可以在工作台上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条长和一条宽,两条边定位,延伸一段到下钻的位置。在钻孔位置装钻套。
1.摇臂钻的话:钻模底面要用螺 ...

好的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用两个边定位,中间留排屑空间。找工装车间的师傅,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边定位,中间留排屑空间。找工装车间的师傅,很简单的。

呵呵  刚开始学这东西

网友:
用铣床数显一划分直接打就行。

网友(2012-07-25):
是两只孔吗?道边线30是怎么回事?设计钻模的原则,便于装卡,限制工件的3个自由度,轻便,钻套尺寸和孔距要准确,考虑排屑。

网友:
一块底板,可更换钻套(热处理硬度HRC45一下,比钢板硬,比钻头软),底板与零件的装夹机构,定位边,就这4个因素

网友:
平面磨床 把板子磨平,然后用高度尺划线,然后用洋冲(比如没用是丝攻铰刀磨尖)敲个印子 然后用普通钻头就可以打了

网友:
那个很大的话,就要用到摇臂钻床,像这样简单的 随便找个师傅问下就行了

网友(2012-10-02):
两个孔的钻模很好做的。建议你采用套管和支架焊接。

网友(2013-12-27):
激光上去下块板料,再镶个钻套上去就行